Modbus RTU通讯地址设置

楼主(2022-10-31):
第一次搞通讯Modbus通讯站号设置可能有问题  一直通讯不上求解。

触摸屏直接与电镀电源进行RTU通讯  波特率 数据位奇偶效验 停止位都没有问题

但是有点搞不懂这个RTU站号与485站号的区别

 图1图2为电源协议  图3图4为触摸屏设置

 求大神解惑

网友A:
从图上看RTU站号是设置电源端的(1-32),485站号是设置触摸屏端的(0-31),要注意两者差了1。

网友B:
就是一个从站站号,楼主有何不明白的?说明书已经说明站号设置范围为1-32,那么你把从站站号设置为1,触摸屏上相应的建立从站时的站号也要为1.

网友C:
你可以把站号理解为门牌号,485这条大街上有32户人家,广东的485大街的门牌号是从0开始,到31就结束了;湖南的485大街的门牌号是从1开始,到31结束,同样都是32户人家,叫法不一样而已,不需要特别在意,你的从站数量不多,设置个大于1的就双方都能解析通讯

网友D:
“PLC站号”改成1试试,从站应该是“PLC”——电镀电源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从站站号,楼主有何不明白的?说明书已经说明站号设置范围为1-32,那么你把从站站号设置为1,触摸屏上相应的建立从站时的站号也要为1....



版主,问个与帖子无关的问题,CX_Protocol协议宏软件中Abort(我猜测应该是中止)与END(结束)的区别,你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从站站号,楼主有何不明白的?说明书已经说明站号设置范围为1-32,那么你把从站站号设置为1,触摸屏上相应的建立从站时的站号也要为1....



是不太明白电源的地址设置 应该设置RS458站号 还是 RTU站号,经过实验后应该是RTU站号, 并且发现这款屏幕在通讯成功后,好像并不能写入WORD,bit可以写入,也就是只能控制电源的开关之类的,会有这种情况吗,还是我设置问题呢。晚些配图,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就是一个从站站号,楼主有何不明白的?说明书已经说明站号设置范围为1-32,那么你把从站站号设置为1,触摸屏上相应的建立从站时的站号也要为1.....

绝对不可能的 Modbus协议是一个公开的协议,主流的上位机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