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笔记】PLC输出点配继电器

楼主(2022-10-31):
      上世纪90年代最开始应用PLCOMRONP型机(以前发过照片)。

      1996年给一家合资公司做一套橡胶硫化生产线,我做的电控设计,选用的是OMRONC200H。日本派一个电气工程师来审查电气图纸,提出唯一的要求:输出点必须外配继电器,不许用PLC输出点直接控制任何负载。当时我还不以为然,认为多余,继电器输出点DC 2A的指标,控制的电磁阀线圈电流不过0.5A,接触器线圈电流更小。不过,还是按他们要求改了。

      1998年又做一套橡胶硫化生产线,国内工厂的,没人审查我的图纸。PLC选用P60,电磁阀线圈和接触器线圈全部用PLC内部继电器直接控制,我认为这样合理,还省若干继电器。

      在运行半年后,一次接触器线圈匝间短路烧了,使内部继电器触点粘连,交流控制回路断路器跳了。拆开查看,用闲置的继电器换掉故障继电器(继电器都是插装的),轻松修好。再往后一次电磁阀线圈接线短路,烧的严重,24V的熔断器没保护,电路板的铜箔烧飞了。只好拆下电路板用铜线焊接修复。同样,又换一个继电器。

      由此想到了日本工程师对我的忠告:外配继电器麻烦点,可避免了故障情况下PLC损坏 。

      这种故障以后处理过多起,根据现场情况,焊电路板、换继电器和改输出程序到闲置点。

      针对PLC这个应用现象,曾经给xxx专业杂志投稿阐述经验教训。

      结论:PLC应用设计继电器输出点要外配继电器。

网友A:
碰到过多起坏输出点的,原因就是直接驱动电磁阀。但我用来直接驱动18以下接触器的,25以上的全用继电器中转了。

楼主:
我按这样的原则:PLC输出点配线引出到柜外面的必须继电器隔离,柜内配线、控制小接触器(比如18A以下)不加继电器隔离。

网友B:
讨论下:

1️⃣Plc输出继电器有没有必要在外接控制继电器回路中串接保险丝!?

2️⃣控制继电器有没有必要并接二极管或电容器!?

网友C:
我的模块是继电器型的 也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讨论下:1️⃣Plc输出继电器有没有必要在外接控制继电器回路中串接保险丝!?2️⃣控制继电器有没有必要并接二极管或电容器!?...



控制回路必须有过电流保护。不过,我经历过的多次输出端故障都是保险丝熔断了、电路板也烧了。

输出端所带的是小型继电器,可以加吸收回路。继电器再外带其他负载,还是加吸收回路好。直流用二极管,交流用RC。

OMRON推荐的RC是51Ω电阻与0.47μF电容串联,试验过几种负载,电磁阀和交流接触器线圈加上RC后,火花明显小很多。

上面那段我原文章中有,发这个帖给简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模块是继电器型的 也不行么



我发这个帖说的就是继电器输出型。

网友D:
很有必要

网友E:
我都是用放大版,晶体管的更好用。比续电器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用放大版,晶体管的更好用。比续电器的好用。



高速必须用晶体管,带感性大电流负载,还是继电器可靠。

网友F:
必要的装备

网友G:
我感觉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更加深刻,否则在考虑成本的情况下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

网友H:
加装继电器隔离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赞同

网友I:
只有个别为了降低点成本的 不加继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更加深刻,否则在考虑成本的情况下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



赞成!

网友J(2022-12-02):
几十年前的事拿来说一个很浅显至极的道理,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几十年前的事拿来说一个很浅显至极的道理,目的呢?



翻以前的笔记,觉得符合论坛要求的题目才发上来。

不仅道理浅显,而且是大家共识的规则,可是现在仍有许多设计不那样做,故障频现。

网友K:
温故而知新!

网友L(2023-01-07):
       一般 带的模块Q 点输出功率小,一般小电磁阀或是指示灯可以直接驱动,功能大的设备还是使用外接继电器安全

网友G:
   从接触PLC开始,一直是这样干的。我们接触晚,10 年以后已经成了成熟技术或者行业。

网友M(2023-02-14):
纯纯的技术贴。

网友N(2023-04-12):
我是输出控制电磁阀的才加中间继电器,控制变频器的信号直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是输出控制电磁阀的才加中间继电器,控制变频器的信号直接接.



PLC控制变频器的方式多种,现在都喜欢用网线。

网友O:
经验之谈,值得借鉴

网友P(2023-06-05):
故障和经验是最好的老师,失败是成功之母。

网友(2024-01-19):
直接选用晶体管输出+继电器,这个习惯很好,哈哈

网友Q(2025-11-06):
我们原来也是使用中间继电器,后来节省成本,就慢慢都取消了,大部分场景下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R:
PLC输出加继电器隔离好

  • 李纯绪楼主

    以前我的观点是柜内配线可以不加继电器隔离,经过几次对PLC维修,改变观点了,加继电器隔离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