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插入端子

楼主(2022-10-31):
各位大佬,请问插入端子的时候横向拉为什么是标识符时递增的,纵向拉是端子号增加的

网友A:
可以先建立端子列表在放置在需要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建立端子列表在放置在需要的地方。



为什么批量放置的时候每一个都带有标识符,想要第一个端子带标识符,其他的只要显示端子号就行了,哪里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冥王星星"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可以先建立端子列表在放置在需要的地方。】进行回复:        -------------------------------------...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没有找到解决方法,我的方法是先放置端子,最后再选择不想显示的端子选择设备标识符隐藏就行了。

网友B:
顺序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如果不在一条直线上,端子号就不会递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