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变频器故障

楼主(2022-10-31):
SB-200上电显示4个-,参数调不了。

网友A:
换一个手操模块试试,应该是手操模块和变频器通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手操模块试试,应该是手操模块和变频器通讯故障



谢谢!换个试试。但是报温度过高故障代码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