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D5一个字的高低位怎么分开?

楼主(2022-11-01):
XD5做通讯时,遇到的问题:要把1个16位的寄存器的高字节和低字节分开写,之前用三菱的是把寄存器转到M点上(MOV    D0  K2M0),然后再存入寄存器。但是这个方法在信捷上行不通,MOV不支持“位数指定”。各位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wand d0 ff00 d1低八位

swap d0 d3

wand d3 ff00 d2高八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