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0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22-11-01):
[2022:11:01:13:31:41][发送]01 03 01 45 00 01 94 23

[2022:11:01:13:31:41][接收]01 03 02 00 00 B8 44

通讯读取固定频率P1001的值,返回的值为什么是0,变频器内的参数为10Hz的值,怎么读取不到的?其他的参数都读取正常的

网友A:
P1001的地址是16进制0145吗?

网友B:
确认地址有没有错误,还有再确认下固定频率是否配置成功。

网友C:
看看你的频率对应的功能码是否匹配,我之前也犯过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D:
你不要读一个字,你读两个字试一下,我感觉你频率的数据类型没整清楚,你是按整数读的,如果频率是浮点数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001的地址是16进制0145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要读一个字,你读两个字试一下,我感觉你频率的数据类型没整清楚,你是按整数读的,如果频率是浮点数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两个字节也试过了  能返回数据全是00 00 00 00

楼主:
两个字   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地址有没有错误,还有再确认下固定频率是否配置成功。



地址是对的  变频器频率数值能读出来   就多段速的固定频率1值读取返回的值是0 不知道还有那里的原因

网友E(2023-04-12):
好东西,正需要,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