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与实时目标之间的FTP文件

楼主(2022-11-01):
LabVIEW与实时目标之间的FTP文件

道如何使用Measurement&Automation Explorer(MA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Windows Explorer或其他FTP实用程序来发送和接收带有实时目标的文件。

可以在LabVIEW中以编程方式完成吗?

解决方案

有两种方法可以使用LabVIEW以编程方式传输FTP文件:

推荐的方法是使用内置的FTPVI (这需要使用LabVIEW 2012之前版本的InternetToolkit )。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SystemExec VI 。

相关信息

使用提供的FTP VI示例时,请使用以下值

对于实时目标,默认用户名是匿名,密码是空字符串。如果收到错误15530,则可能是用户名和/或密码不正确。

主机是实时目标的IP地址。

确保在远程路径和本地路径上都指定文件名。

可以通过LabVIEW示例查找器找到更高级的示例,名为FTP Put and Get Files. vi 。

如何将文件传输到FTP服务器?

如何在LabVIEWReal-Time(RT)控制器的FTP服务器上发送文件或从其中复制文件?

NI技术支持人员要求通过其FTP服务器ftp://ftp.ni.com/incoming提供文件。如何在那里发送文件?

连接到FTP服务器时,需要了解许多参数:

FTP服务器名称或IP地址

端口号(默认:21)

用户名(默认:匿名)

密码

在许多情况下,实际上只需知道FTP服务器的名称或IP地址即可。这是因为通常会将默认值用于其他参数。默认端口号是21 。通常用于公开可用的FTP服务器的默认用户名是匿名的。一些FTP服务器将接受匿名作为密码,甚至接受一个空白密码,而其他FTP服务器将检查是否输入了电子邮件地址。通常建议使用电子邮件地址作为密码。

与FTP服务器通信的基本方法有四种:

使用Windows资源管理器窗口

使用FTP的简单方法是通过Windows资源管理器窗口。为此,请打开Windows的文件资源管理器窗口,然后键入ftp:// [服务器名称]或ftp:// XXXX,其中 X 表示FTP服务器的IP地址,例如cRIO控制器的IP地址。然后,可以像对存储中的任何普通文件夹一样,将文件复制到服务器或从服务器粘贴文件。

使用网络浏览器作为FTP客户端

大多数Web浏览器将作为FTP客户端。如果目标是从要连接的FTP服务器上下载 某些内容,则它们特别易于使用。默认情况下,Web浏览器不像Windows File Explorer那样支持将文件上传到FTP服务器或从其中删除文件,不过一些浏览器存在附加组件以允许此功能。

通常,在Web浏览器的URL栏中键入FTP服务器的地址,例如ftp://ftp.ni.com。

地址字符串前面的ftp://告诉Web浏览器使用FTP协议。使用此协议时,将使用默认端口号,用户名和密码。如果需要连接到运行在其他端口上或使用不同用户名或密码的FTP服务器,则可以使用以下格式将其他信息放入地址中:ftp:// [用户名]:[密码] @ftp_server_name:[端口]。

连接后,根据Web浏览器,使用基本的Windows操作来访问文件。通常,单击或双击文件将下载该文件。对文件夹执行相同操作将打开该目录。要上传文件,请尝试将其从Windows计算机拖放到Web浏览器窗口中。如前所述,这仅在某些Web浏览器中有效。导致上传错误的一些可能原因如:某些FTP服务器不允许写访问,不接受文件名中带有空格的文件或不接受长文件名的文件。

使用图形FTP客户端

Windows没有附带专用的图形FTP客户端程序。将需要下载一个。它们的质量和价格各不相同,从免费和开源的第三方FileZilla (也适用于macOS和Linux)到商业FTP客户端。通常,专用的FTP客户端比此页面上介绍的其他三种方法更强大,更易于使用。

使用命令提示符的FTP客户端

从Windows 95开始,Windows附带了一个命令行FTP实用程序。尽管在某些操作上不如Internet Explorer易于使用,但使用此方法可以更可靠地上传文件。要使用此实用程序,请在Windows中启动命令提示符,键入ftp,然后按Enter。该实用程序的运行几乎与已经存在多年的同名的基于UNIX的实用程序完全相同。如果不熟悉此实用程序,则最有用的命令就是?。输入此命令并按Enter,将显示命令行FTP客户端可以理解的命令列表。然后可以输入?[command]显示有关该命令的简短帮助。有关命令列表,请参见Microsoft的FTP命令行参考 。

Using the Windowssystem FTP utility from LabVIEW with the System Exec VI.

203570.llb 59 KB

Owners of RT PXIControllers can programmatically perform FTP transfers using the System Exec VIto access their operating system's FTP utility. Using this example, users canprogrammatically retreive files created by LabVIEW Real-Time on RT PXI Controllerhard drives. This example can also be used with any FTP server.

A sample commandis used in this example. Save the attached llb on your hard drive. Run the FTPclient with the Windows FTP Utility.vi in the attached llb on a Windowsmachine. Specify the IP address of the remote machine. The sample command willretrieve the ni-rt.ini file from the remote machine to your local hard drive.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例程和文档,都是可以下载的,双击即可打开,其中压缩文件是可以采用粘贴复制的方式,拷贝到硬盘上。这不是图片,各位小伙伴看到后尝试一下,这个问题就不用加微信咨询了。有关LabVIEW编程、LabVIEW开发等相关项目,可联系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