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电缆图表

楼主(2022-11-02):
image.pngEPLAN电缆可以生成到一个页面了

网友A:
很nice能不能分享一下啊,我是刚开始学的用eplan

网友(2023-01-09):
引用 网友A:
很nice能不能分享一下啊,我是刚开始学的用eplan



工具,主数据,表格,打开电缆图表,然后进行设计就可以了

网友B(2023-04-03):
对于电缆名称比较长,占用了后面列的区间,如何换行显示,有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