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lcTCP客户端连接不上

楼主(2022-11-03):
设置如下

程序见附件求大神帮忙看一下

网友A:
PLC和电脑确定在同一局域网中?

网友B:
我感觉这IP设置会不会有问题,电脑和PLC要在同一个网段不同IP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的

设置一下网关地址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路由器的交换功能,那你得设置默认网关为你的路由器地址,如果你用的是傻瓜式交换机则不需要,如果你用的是非傻瓜式交换机那你的网关就是交换机的地址。

还有就是要关闭电脑的防火墙,这个是工控人的基本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