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导入的edz单独分个类?

楼主(2022-11-03):
现在用的是eplan2022,导入部件时他都自动分类了。我想自己建一个edz导入,比如图中主节点,我自己添加一个节点叫edz导入,我自己导入的部件都放这里面,怎么操作呢?

目前自己添加一个主节点,数据集类型选择部件,他自动把自带的部件转过来了,好难啊

网友A(2023-04-13):
好像不行吧,因为一类产品组都是电气工程,除非你新建一个部件库

网友B:
仑通态触摸屏的多条历史曲线怎么可以用开关来显示或隐藏某个曲线?假如我有4条历史曲线,就是说同时显示多条曲线时可能看的不是太方便,我想给每条曲线都配一个开关,可以用这个开关来显示或隐藏曲线,要怎么做?

看教程上说可以用脚本做,是怎么做到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