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工业显示器需要知道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2-11-03):
应用工业显示器的常见问题详细介绍。应用工业平板电脑显示屏前请用心阅读文章以下常见问题,防止不必要的损坏!在使用的过程中各位也需要注意以下事项,这样使用工业显示器才能有效延长其使用寿命,让效益最大化!

1、本产品为紧凑精密仪器,严禁自主打开、拆装或改装。容易毁坏液晶显示屏,而导致没法正常应用。

2、液晶显示屏为玻璃易破产品;一切坠落、敲击和明显震动都将会造成玻璃裂开;严禁用力按压液晶显示屏的显示屏幕;安装时不可以用力挤压液晶显示屏和外框;应留意液晶显示屏的总体平面度,防止外力造成液晶显示屏“弯曲”、“变形”。

3、液晶显示屏在小于要求的温度、温度范围下工作中、储存,将会导致液晶显示屏结晶体,而造成不能修复的毁坏;假如在高过要求的温度、温度范围下工作中、储存,液晶显示屏将会变为各向异性的液体进而没法修复液晶显示屏态。

4、在应用结束或产生常见故障时请立即关掉该机开关电源。

5、产品为宽工作电压直流电输入,可用直流电12V电源变压器偏差不超+/-1V。

6、在液晶显示屏反面的电源电路驱动器一部分有电子元件,在设计方案、安装、处理全过程中应防止挤压、毁坏,不然将会因毁坏电子元件,而导致液晶显示屏的功能问题。

7、请在开关电源关掉的情况下拔插电缆线。

8、保证电气设备部分平稳和安全性,每一次开、关的机时间间隔不可低于6秒。

9、因为液晶显示屏的可视性特点会因为角度的不一样而有一定的更改,因此在安装时,应当考虑到使用人的适合角度,调节出液晶显示屏最佳的角度部位。

10、在应用或存储时,应当心液晶显示屏的表层偏光片,防止被硬物块刮伤。

应用工业显示器需要知道的注意事项?

11、显示屏光耦电路中,逆变电源一部分含有高压,实际操作时请防止触碰,减少不必要的损坏。

12、为避免火灾事故或高压电击风险,切勿将该机置放在雨淋或湿冷的区域。

13、防止将液晶模块长期放置太阳照射下或是紫外线下。

14、液晶屏的外导线不能插错,不然将会导致电压过高并对控制模块元器件造成烧毁。

15、用力轻按显示信息位置,会出现异常显示信息,应断掉开关电源稍待一会儿再次通电后即恢复过来。

16、实际操作中禁止拉背光灯导电线,以防损坏显示屏。

17、液晶模块选用了CMOS-LSIs,因此处理液晶模块时,一定要有优良的抗静电措施和地线接地装置。

18、应用和储存中应保持液晶显示屏表层的干净,倘若水珠长期停留在液晶显示屏上,将会造成液晶显示屏表层变色或出现污斑;故当显示屏表层有污渍时,需应用全棉或软布擦洗;禁止应用车用汽油、工业酒精或别的有机化学药剂擦洗液晶显示屏。

19、假如本商品长期在有空气氧化或复原汽体的空气中置放,或是在有实验试剂、有机溶剂、黏合剂、树脂等会产生这些气体的工作环境中应用,将会造成液晶屏幕被浸蚀、掉色;请选用符合条件应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