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调用MathScript Window

楼主(2022-11-03):
LabVIEW调用MathScript Window

需要安装LabVIEW MathScript Module。

MathScript 交互式窗口为 MathScript 提供了一个直观的界面。通过命令行界面和用于生成批处理文件的窗口,MathScript 交互式窗口旨在帮助开发脚本。

可以使用 MathScript 交互式窗口一次输入一个命令。还可以在简单的文本编辑器窗口中输入批处理脚本、从文本文件加载脚本或从单独的文本编辑器导入脚本。MathScript 交互式窗口以各种形式提供即时反馈,例如图形和文本。

  1. 在开始之前,请确保已安装LabVIEWLabVIEW数学脚本模块

    • 请注意,必须安装 LabVIEWLabVIEW MathScript Module相同版本位数。

    • 请注意,LabVIEW MathScript      Module仅与 Windows 操作系统兼容。请查看 MathScript 版本的自述文件,以确定兼容的操作系统。

  2. 打开 LabVIEW

  3. 在菜单栏中,选择Tools » MathScript     Window以打开数学脚本交互窗口

注意:以下提示在LabVIEW数学脚本窗口中工作时可能很有用。

  • 将光标放在命令窗口中,然后使用键盘上的向上和向下箭头键滚动命令历史记录。

  • 右键单击变量页上的预览窗格,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取消停靠窗口,以在可以调整大小的单独窗口中显示变量。

 使用命令窗口

  1. 在命令窗口中,输入4+6+1。然后按<回车>键。

    • 检查Output WindowLabVIEW 输出窗口显示命令结果。可以在此部分中一次输入一个命令以获得即时反馈。

    • 检查Variables选项卡。LabVIEW 更新variable ans under the      Local section in the Partition/Variable tree,包含上次执行命令结果。

:可以使用命令窗口查找有关命令的更多信息。例如,在窗口中键入帮助子图,将显示命令的说明以及有关语法、输入、输出和示例的信息。

Script选项卡中运行代码

  1. 单击脚本选项卡并输入以下命令:

x=linspace(0,2*pi,30);

b=sin(x)./(cos(x));

plot(x,b);axis([0 2*pi -20 20]);

认识到x=linspace02*pi30;命令创建一个新变量X,并用30个样本填充该变量,这些样本均匀分布在 0 2*pi 之间。

  1. 单击脚本页上的绿色运行箭头。将出现图 1     窗口,并显示x b  XY 单击变量选项卡以显示您创建的变量,例如xb

  1. 单击变量选项卡以显示您创建的变量,例如xb

  2. the Partition/Variable     tree.中选择b。将出现一个表示b数值的表。

  3. 首先选择Graphical First?复选框以将数字显示更改为图形显示。

加载和运行 .m 文件

  1. 下载本文档底部的附件signalprocessing.m¹。此脚本生成测试信号,然后将移动平均滤波器应用于测试信号。

  2.  MathScript 窗口中,单击脚本选项卡并选择打开。导航到下载的 .文件的位置,然后选择signalprocess.m

  3. 单击运行。将出现提示用户输入对话框。在Desired     length of the filter = text,然后单击OK按钮。

    • 注意:MathScript 脚本可以包含交互式对话框来请求用户输入。

绘图窗口再次出现。signalprocess.m脚本使用子图命令来指定四个子图。请注意,指定子图后,后续命令会影响该子图。例如,在子绘图命令之后的打印命令,使用打印命令中指定的数据填充子绘图命令中指定的数据。检查下面的signalprocessing.m文件中的代码摘录,该文件与信号 #1子图相关。

subplot(2,2,1);

plot(n, s1);

axis([0, 100, -2, 2]);

xlabel('Time index n'); ylabel('Amplitude');

title('Signal #1');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例程和文档,都是可以下载的,双击即可打开,其中压缩文件是可以采用粘贴复制的方式,拷贝到硬盘上。这不是图片,各位小伙伴看到后尝试一下,这个问题就不用加微信咨询了。有关LabVIEW编程、LabVIEW开发等相关项目,可联系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