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WinPro如何只下载程序不下载数据

楼主(2022-11-03):
FPWinPro如何只下载程序不下载数据

网友A:
选项   程序选项  通用 里面 第二个去掉 不下载项目数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项   程序选项  通用 里面 第二个去掉 不下载项目数据即可...



感谢大神

网友B(2023-02-15):
用指令将掉电寄存器数据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