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eplan生成端子图后线号不显示问题

楼主(2022-11-04):
在图纸中端子采用带有鞍型跳线,2个连接点,为什么有的能生成,有的不能生成呢?

上图,绿色框中没有自动识别线号。

楼主:
自己已经查到原因了,是因为与端子相联的设备标识符缺失引起不识别线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已经查到原因了,是因为与端子相联的设备标识符缺失引起不识别线号的...



线号只显示一端,另一端不显示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已经查到原因了,是因为与端子相联的设备标识符缺失引起不识别线号的...



怎样解决的,兄弟

网友B(2022-12-15):
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