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00编程框架模板简单易懂

楼主(2022-11-04):
本人小白,能简单的看懂顺控,但没做过项目。

想找个1200程序模板框架,教怎么手自动,报警,等编写

网友A:
模板框架,除了部分机械循环动作的可以有。多看手册。手自动,报警这种都是根据要求随便写的及其简单的东西。重点看手册的模拟输入输出、高速输入输出、通讯控制部分。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2211/898492/898492_1.shtml,可以看看这个项目

网友C:
开始不要追求啥框架,有时候你会看着就烦迷糊,最好的框架是你自己写的,注意基础学好了是打框架的最好保证

网友D:
根据你的项目需求来定有那几个大的模块,一般就是逻辑控制,模拟量,报警,通讯这几个大块,剩下就看你怎么划分了,液位控制功能块,温度控制功能块,运动控制功能块等,根据你的工艺合理规划,最终的目的就是程序要严谨,结构要清晰,那个环节出问题能够快速锁定相关程序的位置进行监控调试即可,至于程序的可读性,这是其他人的事,你不用考虑,你写的你自己是最清楚的,这只是出于个人标准。当然了标准化设备的话程序最好也是标准的,这样对公司对个人都很省事的,这个标准呢还是得你自己或者你们技术部门来定,和上面的区别就是这个标准需要测试,讨论,不停地修改,最终确定下来,如果需要改动或者变更,还是需要慎重考虑,甚至开个会,相应的版本号也需要改变,这就趋于企业标准了,和个人标准就是两回事了。

网友E:
多学习,到一个公司可以学到很多

网友F:
多看多练习

网友G(2023-01-18):
和楼主同样的问题

网友H(2023-05-16):
先把基本功能学会,慢慢才能搭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