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以编程方式启用IEPE激励

楼主(2022-11-04):
LabVIEW以编程方式启用IEPE激励

IEPE激励通常用于压电传感器,如麦克风或加速度计;可以使用声压或加速任务在动态信号采集(DSA)模块上轻松启用此激励。如果使用电压任务而不是scaled任务进行读取,则可以手动设置DAQmx通道的属性。

请按下列步骤,使用这两种方法在LabVIEW、ANSI C或NI MAX中启用激励。

在LabVIEW中启用IEPE中激励

通过以下两种方法之一启用激励

1.   使用DAQmx Create Channel.vi

加速和声压任务直接在DAQmx Create Channel.vi,允许设置激励。

2.   使用DAQmx Channel属性节点

需要选择五个属性,以确保在提供IEPE激励时DSA器件正常运行。

Active Chans-要启用IEPE激励的通道。如果留空,则适用于DAQmx任务中的所有通道。

.AI.Coupling-选择交流或直流耦合。

.AI.Excit.VoltageOrCurrent-IEPE励磁是电流励磁

.AI.Excit.Src-选择内部,因为DSA模块将直接提供激励

.AI.Excit.Val-指定传感器所需的激励量。

在ANSI C中启用IEPE激励

可通过以下任一方法启用:

1.   Create Channel

对于具有通常使用IEPE激励的传感器的任务(如声压或加速任务),可以使用以下两个函数创建启用IEPE激励的任务:

DAQmxCreateAIAccelChan(taskHandle, "Dev1/ai0", "", DAQmx_Val_PseudoDiff,

    -100.0, 100.0, DAQmx_Val_AccelUnit_g, 50, DAQmx_Val_mVoltsPerG,

    DAQmx_Val_Internal, 0.004, NULL);

DAQmxCreateAIMicrophoneChan(taskHandle, "PXI1Slot2/ai0", "",

    DAQmx_Val_PseudoDiff, DAQmx_Val_Pascals, 50, 120.0,

    DAQmx_Val_Internal, 0.004, NULL);

2.   手动设置属性

与在LabVIEW中设置这些属性类似,也可以使用以下函数在ANSI C中设置每个属性:

DAQmxSetAICoupling(taskHandle, "Dev1/ai0", DAQmx_Val_AC)

DAQmxSetAIExcitVoltageOrCurrent(taskHandle, "Dev1/ai0",

    DAQmx_Val_Current);

DAQmxSetAIExcitSrc(taskHandle, "Dev1/ai0", DAQmx_Val_Internal)

DAQmxSetAIExcitVal(taskHandle, "Dev1/ai0", 0.021);

在NI MAX或SignalExpress中创建任务

浏览到设备和接口下支持IEPE的设备,右键单击它以显示如下所示的下拉菜单,然后选择创建任务选项。

弹出Create New NI-DAQmx Task后,浏览至Acquire Signals>>Analog Input>>Acceleration,然后选择要监测的物理通道。可以将任务命名为所需的任何名称。完成此操作后,应在MAX中打开一个配置窗口。可以配置采集的所有参数。激励值标记为Iex Value(A),此处的值将是发送到第三方设备的激励值。之后,保存任务。现在可以在MAX中运行此任务,也可以将该任务传递到LabVIEW中。通过创建常量中的任务将任务传递到LabVIEW,并可以直接将其连接到DAQmx Start Task.vi,如下所示。

附加信息

启用后,IEPE激励将保持打开状态,直到通过将激励值(lex)设置为0mA明确禁用。清除DAQmx任务不会禁用激励。

只有某些器件能够提供激励电压。在使用本文中介绍的方法之前,请确保使用的硬件能够提供激励电压。

某些DAQmx任务类型只能提供选定的电压。例如,在9218通用输入模块上,电桥或应变任务只能提供2.5V和3.3V两种不同同电平的电压,即使该模块可以为基本电压任务提供高达12V的电压。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例程和文档,都是可以下载的,双击即可打开,其中压缩文件是可以采用粘贴复制的方式,拷贝到硬盘上。这不是图片,各位小伙伴看到后尝试一下,这个问题就不用加微信咨询了。有关LabVIEW编程、LabVIEW开发等相关项目,可联系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