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显示问题

楼主(2022-11-05):
最近用昆仑通态触摸屏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东西,不知到怎么弄得请教一下微信图片_20221105112219.jpg如图  下面选择图形 输入位置大小 上面的黑色框内就能显示选择的图形  并根据大小 位置的数值改变。研究了一段时间一直没弄明白这是用的那个构件,请教大师给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个是用宏编辑的

网友B:
这个可以有多种做法,开动脑筋,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C:
这功能确实不错,MCGS有没有点阵控件这个我还不清楚,如果有,就是用点阵控件做的,写个脚本函数,根据你输入的尺寸长度计算出点阵显示的数据,就可以显示了。

如果没有,那就是用预先存好的图片用脚本加载的,这个就比较简单了,但是这样做的话,灵活性就不高了,就是那几个固定的参数可以显示,随便输的话应该就露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有多种做法,开动脑筋,一切皆有可能



给个例子呗

网友D(2023-02-03):
使用可见度,平移,大小这几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