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罗克韦尔(AB)PLC与SQL数据库对接

楼主(2022-11-07):
        通过数据库网关IGT-DSER连接罗克韦尔的PLC,实现PLC与数据库双向通讯,支持标签变量名和数据地址方式。

        网关安装在设备侧,与设备同时起停,不担心数据丢失;在断网、服务器维护上报数据有异常时,网关主动将

数据缓存,待故障解除后自动重新上报到数据库;网关也支持多服务器冗余、异常未提交数据本地保存等功能,确

保数据安全;已批量用于多种行业的智能工厂,大大提高MES等工业互联网项目的实施效率。

        以下案例采用以太网端口标签方式采集数据,数据库是MySQL,首先用Navicat连接服务器数据库,建立一个数据表,名称为'abplcdata',数据表设计视图如下:

        打开参数配置工具软件(在附件中),进入数据服务配置页面,选择SQL远程数据库,配置数据库地址、PLC标签的参数,如下图:

       序号001是日期时间,取自网关的RTC时钟;002和003是PLC的控制器二维数组,数组索引[1,2]、[3,4];

        004、005和006是控制器一维数组,数组索引[3]、[1]、[2];007为程序变量,字符串类型;008是程序

数组,数组索引[0];009是控制器变量,BOOL类型;

        设备/站号栏目的数值9,表示PLC的IP地址(192.168.0.9)末段(前三段与网关的网口1相同),如果需要增加

另外的同系列同网段PLC,在这里设置对应的IP末段地址即可,不同的PLC对应不同的数据表,或者不同的记录

        需要注意配置表‘数据地址’栏是PLC的数据标签,不能错误,否则读不到数据,所以最好是通过PLC的

编程软件从PLC导出CSV文件,然后复制到配置表。

        网关支持西门子、三菱、欧姆龙、施耐德等几乎所有的PLC品牌,通过以上参数软件自行切换即可。相关资料在附件中。

网友A(2022-12-28):
能不能从数据库查询数据后写入到PLC?

楼主(2023-02-08):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从数据库查询数据后写入到PLC?

可以的

网友B:
不错的程序,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