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A-CIF12怎么连接通信

楼主(2022-11-07):
近日要把空调主机的运行参数显示在电脑界面上,空调主机PLC 欧姆龙的CQM1H系列的,上面的RS 232已经用了作为触摸屏的通信端口,我只能用外设口转485给电脑通信,就用了CPMA-CIF 12,上面的端子有FC NC DA- DB+ DA- DB+,我尝试只接一对DA- DB+不能通信,或者DB+DA-短接后跟着接两线的485USB也不行,通信参数已经通过RS 232读到通信位DM 6650 DM 6651中获得,而且也把通信模式改为上位机链接,但用外设端口还是不能和电脑通信,用 RS 232口可以,也可以读到空调主机的运行参数,所以电脑设置也没有问题的。哪个用过CPMA-CIF12成功通信的?这是什么问题导致不能通信?

网友A:
有个简单方法,把触摸屏连接改到cif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