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安仪表4-20mA带负载能力

楼主(2022-11-08):
本安回路仪表4-20mA怎么求解电缆的长度,用的是隔离型安全珊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这种电流输出的仪表,通常都有自动调节负载的能力,电缆长度对仪表影响不大。如果电缆过长,按电缆的阻值计算一下损耗,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B:
       先计算出本安回路的电缆电阻,电缆电阻r=隔离安全栅对变送器的驱动电压VS(大多为15V)-变送器最小工作电压V/回路最大传输电流I(22mA)。

      再计算电缆长度L=(电缆截面*电缆电阻r/铜线的电阻系数)除2。

     从计算来看是不用担心电缆长度的, 如3051 EJA 256等变送器与隔离安全栅配用时:

用1平方的线可达5245m,用1.5平方的线可达7689m。

      但对于本安系统而言, 电缆的电容电感(属于储能元件)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这将限制电缆的实际长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计算出本安回路的电缆电阻,电缆电阻r=隔离安全栅对变送器的驱动电压VS(大多为15V)-变送器最小工作电压V/回路最大传输电流I(22mA)。      再计算电缆长度L=(电缆截面*电缆电阻r/铜...



驱动电压是不是就不需要考虑隔离安全栅内阻分压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计算出本安回路的电缆电阻,电缆电阻r=隔离安全栅对变送器的驱动电压VS(大多为15V)-变送器最小工作电压V/回路最大传输电流I(22mA)。      再计算电缆长度L=(电缆截面*电缆电阻r/铜...



有没有相关资料能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xxkj"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先计算出本安回路的电缆电阻,电缆电阻r=隔离安全栅对变送器的驱动电压VS(大多为15V)-变送器最小工作电压V/回路最大传输电流I(22mA...

对于齐纳栅是要考虑端端电阻的, 对于隔离安全栅就不用考虑了,只需要按 R=43.5*(U-U1)计算即可。U为隔离栅对变送器的驱动电压,U1为变送器最低正常工作电压。

相关资料是指哪方面的?

楼主:
本安回路负载计算相关的资料

网友B:
教你学会   打错了应该是:

   zom.cn改为com.cn       YHTTP://应删除

楼主:
啥网址,好像我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网址,好像我没看懂😂

应该是被删了,私信个邮箱我发给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Allureevol"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内容: 啥网址,好像我没看懂😂应该是被删了,私信个邮箱我发给您。...



已经私发了,邮箱2268591336@qq.com,麻烦了。

网友D(2023-01-18):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E:
一般按照负载侧计算:

4-20mA的采样电阻国标按250欧姆(也有200、100、50、10等的),所以最大分压为5V,而安全栅输出的限制在15V,所以,用来供电缆消耗的最大压降就是10V,对应20mA可驱动的最大电缆负载阻值为500欧姆,这就可以计算出最长的电缆长度了,因为不同的电缆(一般仪表控制用0.75-2.5以内的电缆)电阻率可以查到。

然后留有一定的安全余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