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模拟量读取温度

楼主(2022-11-08):
各位大佬你们好 ,我用CP1HPLC 读取一个 温度 温度探头是PT100  -50+200度 ,变送器是4-20ma   求大佬帮忙写一份程序, 我自己写的用Y=KX+B  ,Y=375X-1500 但是程序里没负数 到0度就不动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呢,你换个思路就解决了呀,-50到200度你可不可以理解成:0-250度范围减去50度呢?

4-20MA对应0-250度先算出温度值,然后这个温度值减去50度,得出的不就是实际温度吗?你想要的负数不也就有了吗?

网友B:
带入万能的模拟量公式就行啦

网友C:
电流 -> 温度 的转换:

温度 -> 电流 的转换:

网友D:
电流和数字量都没有负数, 只有工程量温度有负数, 建议这样计算:

[250*(DX-1500/6000-1500)]-50, DX为任意数字量。

网友E:
k b先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 -> 温度 的转换:温度 -> 电流 的转换:



额老师你好像歪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呢,你换个思路就解决了呀,-50到200度你可不可以理解成:0-250度范围减去50度呢?4-20MA对应0-250度先算出温度值,然后这个温度值减去50度,得出的不就是实际温度吗?你想要的负...



感谢老师指点 经过我不断学习我 终于弄懂了  我把写到的 发到论坛  望下一个需要的时候我的 东西能帮住到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E:
k b先算出来



感谢老师指点 经过我不断学习我 终于弄懂了  我把写到的 发到论坛  望下一个需要的时候我的 东西能帮住到他们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呢,你换个思路就解决了呀,-50到200度你可不可以理解成:0-250度范围减去50度呢?4-20MA对应0-250度先算出温度值,然后这个温度值减去50度,得出的不就是实际温度吗?你想要的负...



这个思路可以,又简单,又直接

网友G:
用REAL类型的数据不就好了??  欧姆龙不是很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