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多机通讯

楼主(2022-11-08):
一个温湿度巡检系统,为了节约一个PLC,打算使用一个TPC1031巡检20个485温湿度传感器,请问怎么设置设备?还需要写脚本吗?TPC的串口子设备在工作时,是一个一个依次发指令呢还是会几乎同时发指令?

网友A:
应该不用写脚本   简单数据设置和显示   单个485通讯口指令都是一个个发的    TPC1031应该有两个独立的485通讯口

网友B:
  1. 设备窗口里新增一个通用父串口,下面挂个ModbusRTU的设备(比如是设备X),右击父串口--属性,把串口端号,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等参数设好

  2. 使用  !SetDevice(设备X,6,"SetAddress(Var)")  这个函数,设备X就是第一步组态的设备名称,Var就是Modbus设备的站号,通过改变Var的值来访问不同地址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用写脚本   简单数据设置和显示   单个485通讯口指令都是一个个发的    TPC1031应该有两个独立的485通讯口...



会不会等待时间必须设置长一点,这个还需要验证。就是担心20个子串口一窝蜂地发送指令,就乱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窗口里新增一个通用父串口,下面挂个ModbusRTU的设备(比如是设备X),右击父串口--属性,把串口端号,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等参数设好使用  !SetDevice(设备X,6,"Set...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重点在脚本的编写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用写脚本   简单数据设置和显示   单个485通讯口指令都是一个个发的    TPC1031应该有两个独立的485通讯口...



子设备0发送--等待(接收)--子设备1发送--等待(接收).....子设备19发送--等待(接收)--子设备0发送--等待(接收)...,如果是这种工作方式,就是最理想的了^_^

网友C:
轮询:先和1#通信,然后2#、3#、4#,等等

网友C:
楼主可以用Modbus Slave调试助手模拟多个从站去和MCGS通信试试,观察一下收发报文就明白轮询机制了。

网友D:
你这个思路有点问题啊,20个温度传感器你确认不加个485通讯板子吗?建议你买个200左右的8路485通讯板,把这20个分别接在8个485口上,让板子去采集传感器,然后屏和这个板子通讯直接读取20个采集好的温度值比较好。

第一,一个工业级的485仪表在17年的时候我询过价大概在1200左右,你的仪表价格估计连零头都够不上吧,这种电子产品一分钱一分货,所以你的仪表是故障率最高的存在,如果都接到屏上的话,你最好多备几块屏,以备不时之需,万一哪天屏的com口坏了咱可以快速给换上。

第二,20个串到一条总线上,只要有一个485短路,其他19个也就不好说了。

第三,就是通讯实时性的问题,20个轮训一遍,假设设备响应速度够快,距离合适,你也得差不多10秒左右吧,这种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实际上也是可行的,真正用的时候目测达不到一个理想的使用效果,我以前串过14个,慢的离谱,而且仪表厂家的技术都被我邀请到现场处理仪表老是坏的问题,人家给的解释是给我换一批带隔离的表头(所以一分钱一分货啊),后来换完情况有所好转,毕竟不到150块带485通讯还带数显的传感器,你不能对他有太高的要求啊。

网友E(2022-12-22):
同一个父设备一个线程,依次轮训设备进行读写操作,仪表注意接线以及防干扰。

网友F(2025-08-29):
谢谢您的分享,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我感激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