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的一些接地案例

楼主(2022-11-09):
案例

两端接地干扰信号

关键词

   屏蔽地 多点接地 两端接地

描述有化工厂温度值不稳定,有多达5℃左右跳动。

分析:经检查,对应信号电缆屏蔽层的一端接在柜内的接地汇流排上,另一端有毛刺未处理妥当,搭在设备的外壳上,形成两端接地。这两处接地与大地的阻抗不同,容易会形成电势差,相当于加入了一个干扰信号。

整改:去掉设备侧的不当接地,并用绝缘胶布保护,信号扰动得到抑制。

案例

共模电压烧坏通道

关键词

   屏蔽地 共模电压

描述:某化工厂的模拟量输入卡损坏,换上备件后很快又损坏,损坏点是同一通道。该信号负端相对于大地有60V左右的稳定电压差。

分析:经检查,该信号电缆屏蔽层未接地,电缆所经路径也很绕,走线距离远。受各种环境影响,产生明显的共模电压,导致通道烧毁。

整改:信号电缆的屏蔽层统一在柜内接地汇流排上接地。

案例

错误接地干扰信号

关键词

   错误接地

描述:某热电厂大量温度点信号抖动,持续一段时间能恢复,此现象不定时反复出现。

分析:经查该电厂DCS系统接地非常混乱,开关量输入(DI)的查询电源与模拟量的工作电源共地了,多路DI在现场侧错误接地,并有多路模拟量输入信号搭在外壳。现场设备引起模拟量扰动。

整改:电厂联合DCS厂家彻查错误接地,排除各故障点。整改后经长期运行观察,所述现象再未出现。

案例

柜体带电

关键词

   保护地 机柜地

描述:有位于内蒙西部的电厂DCS柜带电,接触柜门有触电感,冬季时尤其明显。操作员开门前需用导线通过柜旁建筑物钢架放电。用万用表能测量到柜门与建筑物钢架之间存在一个浮动的电势差,最大时达到近100V。

分析:典型的保护地问题,经查机柜未按规定接地,柜体电荷累积无法释放。

整改:电厂于检修期把各机柜的保护地按要求接好后,该现象未再出现。

案例

错误接地损坏卡件

关键词

   逻辑地 错误接地

描述:某热电厂有一批(13块)卡件的电源电路异常,上电后检测有的电压偏低,有的电流过大,有的不能工作。

分析:经该机柜的有一个SOE节点的正端与主电源的负端错误连接,导致主电源(+24V)与查询电源(+48V)相串联。在柜内汇流排未接总汇流排情况下带设备调试,上电瞬间产生的共模电压损坏了卡件的电源电路。

整改:排除掉故障点,并要求电厂将柜内汇流排可靠接地。

网友A(2023-02-09):
感谢分享,收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