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WINPro7有木有将结构体里面的值一次性复制给数组的方法

楼主(2022-11-09):
又来求助大神,FPWINPro7有木有将结构体里面的值一次性复制给数组的方法,尽量不去操作实际地址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结构体是各种类型数据的组合,赋值只能在同类型间进行赋值

第二个问题:建议在程序中全部使用变量进行操作,当有外部控制或通信需求时,将寄存器地址和变量绑定就可以

网友B:
结构体里面也用相对应数量的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体里面也用相对应数量的数组



结构体里面有单双字

网友A:
不操作寄存器应该是做不到,结构体存在和数据类型不一致时,是不安全写入,不被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操作寄存器应该是做不到,结构体存在和数据类型不一致时,是不安全写入,不被允许...



请问一下,用指针的方式能做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冲出枪林弹雨"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不操作寄存器应该是做不到,结构体存在和数据类型不一致时,是不安全写入,不被允许...】进行回复:        ------------...



指针也只是一个存储着地址的变量,你可以利用它加上偏移地址去做读写;

但具体到操作数据类型时,不同数据类型还是会提醒报错。

你设定数组时只能定一种类型;想整体赋值结构体数据建议参考上面的做法;

网友C(2023-03-21):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结构体是各种类型数据的组合,赋值只能在同类型间进行赋值第二个问题:建议在程序中全部使用变量进行操作,当有外部控制或通信需求时,将寄存器地址和变量绑定就可以...



变量会自动分配元件地址,松下这个不如汇川的标签存储区,完全是标签没有元件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