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输出模块老是烧点位,3个月烧坏3个了。

楼主(2022-11-10):
欧姆龙plc,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启停和刹车,模块控制中间继电器通断,现在模块点位经常烧坏。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模块线路估计不对

网友B:
换个模块或者电源试下

网友C:
是不是频繁的动作导致的呢?生产线上的设备?就是那种人轮班倒,机器永不停的?而且你的变频器经常启停刹车,不是那种一天起停刹车一两回的设备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考虑换晶体管输出的PLC而不是继电器型。

其次就是线路问题,一般来说很少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也排查一下比较好。还有就是你的中间继电器要选个大品牌的,而且是正规渠道的货,因为你的PLC输出点连得是继电器的线圈,这东西要是有点毛病,烧你个点也是合理的,要不你试着换个继电器头?

网友D:
继电器的电源规格有没有与供电电源一致。三个月烧了三个点,你是换PLC,还是程序里换的输出点。

网友E:
PLC与变频器之间用中间继电器连接,这不仅仅是是画蛇添足,是添了一个比蛇还大的足。

变频器输入端是光耦,电流很小,5mA左右就能正常动作,适合PLC晶体管输出高速变化的信号。PLC输出连接的继电器,其线圈电流最小也要10几mA。因为是感性负载,不加吸收回路影响PLC输出点寿命,甚至损坏。

PLC输出点直接连接变频器控制端,不要中间继电器。也可以采用485通讯或网线连接。

网友F:
是模拟量模块吗?

网友G:
晶体管输出的模块?

网友H:
换一种通信方式吧,比较常用的rtu,可以试试。启停全部做在触摸屏上面。

网友I:
找找电流过大的原因

网友J:
中继线圈功率过大了吧

网友K:
模块的供电查看一下线路

网友L:
会不会漏电

网友M:
引用 网友E:
PLC与变频器之间用中间继电器连接,这不仅仅是是画蛇添足,是添了一个比蛇还大的足。变频器输入端是光耦,电流很小,5mA左右就能正常动作,适合PLC晶体管输出高速变化的信号。PLC输出连接的继电器,其线...



这是一看就是老师傅了,总结的非常到位,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E:
PLC与变频器之间用中间继电器连接,这不仅仅是是画蛇添足,是添了一个比蛇还大的足。变频器输入端是光耦,电流很小,5mA左右就能正常动作,适合PLC晶体管输出高速变化的信号。PLC输出连接的继电器,其线...

还有问题就是模块选型不合理 或者电源质量差电压不波动大

网友O:
1个负载问题,1个电源问题,还有1个频率问题

网友P:
微型继电器坏有二个现象;一是触点负荷过大烧坏触点,二是继电器动作频繁,磷性铜弹簧片疲劳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