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励脱扣器合闸故障求助

楼主(2022-11-10):
上图是分励脱扣器安装到位状态,此状态下合闸断路器,会自动出现脱扣,合闸合不上!?

上图是为分励脱扣器没有安装状态,此时可以合闸。

大家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儿?

分励脱扣器务必大家一定很熟悉,脱扣器线圈有交流和直流之分。线圈串入一个中继常开触点,只要中继得电,分励脱扣器线圈就得电,但是通电时间不能超过一秒。短时间内让断路器脱扣分闸。

另外还有其他辅助信号,远程可以直观采集到断路器分闸合闸信息。一般多用在消防上。

网友A:
分励脱扣器没有复位吧

网友B:
你的脱扣线圈一直带电的

网友C:
根据现象有两种原因:脱扣器机械结构是是否正常。是否在不通电工况下正常(金属推杆返回)。另外是通电继电器触点是否断开。

网友C:
回忆检修ME630开关不能合闸原因是机械电动合闸磨损,

网友D(2025-02-07):
脱扣线圈一直带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