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测量怎样多段长度

楼主(2022-11-10):
纸盒糊纸机设备上有一个编码器测量长度和线速度,有4个感应开关感应每段喷胶长度,想请请教下各位老师傅。怎样实现,是利用中断实现的吗?

网友A:
编码器的脉冲数量来判断长度,每秒发出脉冲数来判断速度

网友B:
编码器每个脉冲对应长度,计脉冲数量换算成长度。高精度用A、B脉冲,低精度用Z脉冲。

有编码器专用的计数器,可以计长度,也可以计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的脉冲数量来判断长度,每秒发出脉冲数来判断速度



网友C(2022-12-15):
学习中,感谢各位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