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脚本

楼主(2022-11-11):
求助大神,昆仑通态触摸屏,在息屏后自动跳回主页的脚本怎么写

网友A:
先在设备管理里面添加tpc系统获取熄屏时间 然后添加后台循环脚本 获取屏幕最后点击时间 将当前时间和获取到的最后动作时间相比较 差值大于超时时间就运行函数

网友B:
大佬还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