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参数获取

楼主(2022-11-12):
KUKA机器人自身都可以获取哪些参数啊?(例如:轴电机的转速、转矩等)求知道的大佬给指导指导!!!

网友A:
您想得到那些參數?可以去看看KUKA的變數說明有沒有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想得到那些參數?可以去看看KUKA的變數說明有沒有你要的



什么参数说明,我想获取一些机器人本身的健康数据,例如:各个轴电机的转速、电流、扭矩,齿轮箱的温度液位等等。

这些参数怎么获取啊?请指导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想得到那些參數?可以去看看KUKA的變數說明有沒有你要的



请问有没有KUKA用的OPC UA数据通讯软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IAN CHIANG"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您想得到那些參數?可以去看看KUKA的變數說明有沒有你要的】进行回复:        ---------------------...



你可以參考KUKA.EthernetKRL 的連線軟件看看是不是您要的

另外可以看看這篇KUKA所有的系统变量-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论坛 (gongkong.com)裡面有沒有您要的系統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