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阀与球阀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2-11-12):
电动截止阀和电动球阀的区别是较为常见的两种进口电动阀门,都可以用于水,蒸汽,油品,气体等介质的开关或者调节,但是这两种阀门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本文进行详细的对比和分析。

一、电动截止阀是由电动装置和截止阀组成的。具有功能全,性能可靠,控制系统先进,体积小,重量轻,适用维护方便等特点。可对阀门实行圆孔,集控,和自动控制。广泛应用于电力,冶金,石油,化工,造纸,污水处理等行业。

电动截止阀主要技术参数

公称通径:DN50-600mm

公称压力:PN1.6-16.0Mpa

材质:铸钢,不锈钢等

截止阀结构特点

  1、选材考究,符合国内、外相关标准,结构合理,造型美观。

  2、阀瓣、阀座密封面采用铁基合金堆焊或司太立(Stellite)钴基硬质合金堆焊而成,耐磨、耐高温、耐腐蚀、抗擦伤性能好,使用寿命长。

  4、阀杆经调质及表面氮化处理,有良好的抗腐蚀性和抗擦伤性。

  5、可采用各种配管法兰标准及法兰密封面型式,满足各种工程需要及用户要求。

  6、阀体材料品种齐全,填料、垫片可根据实际工况或用户要求合理选配,能适用于各种压力、温度及介质工况。

  7、倒密封采用螺纹连接密封座或本体堆焊奥氏体不锈钢而成,密封可靠,更换填料可在不停机情况下进行,方便快捷,不影响系统运行。

  8、配有DZW系列多回转式电动装置,具有壳体小,重量轻,功能全,并可与远程电脑配套使用,也可按用户要求选配电动装置截止阀属于强制密封式阀门,阀杆开启或关闭行程相对较短,并具有非常可*的切断动作,使得这种阀门非常适合作为介质的切断或调节及节流使用。所以在阀门关闭时,必须向阀瓣施加压力,以强制密封面不泄漏。当介质由阀瓣下方进入阀内时,操作力所需要克服的阻力,是阀杆和填料的磨擦力与由介质的压力所产生的推力,关阀门的力比开阀门的力大,所以阀杆的直径要大,否则会发生阀杆顶弯的故障。截止阀的阀瓣一旦处于开启状况,它的阀座和阀瓣密封面之间就不再的接触,并具有非常可*的切断动作,合得这种阀门非常适合作为介质的切断或调节及节流使用!

二、电动球阀

  电动球阀以电动执行器一体化组成.主要用于两位切断、调节的场合。阀与执行机构的连接采用直连方式,电动执行机构内置伺服系统,无须另配伺服放大器,输入4-20mA信号及220VAC电源即可控制运转。具有连线简单,结构紧凑、尺寸小、重量轻、阻力小、动作稳定可靠等优点。

进口电动球阀采用中心结构,在关闭过程中,阀座与球冷酷间的密封比压能迅速增加,从而确保了密封副的可靠密封。当阀门开启时,阀座与球体能迅速脱离,有效地减小了操作力矩,并使阀座表面与球面之间的控伤可能性降到最小。

球阀的工作原理是*旋转阀恋来使阀门畅通或闭塞。球阀开关轻便,体积小,可以做成很大口径,密封可*,结构简单,维修方便,密封面与球面常在闭合状态,不易被介质冲蚀,在各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高压球阀分两类,一是浮动球式,二是固定球式。

  球阀主要用于截断或接通管路中的介质,亦可用于流体的调节与控制,其中硬密封V型球阀其V型球芯与堆焊硬质合金的金属阀座之间具有很强的剪切力,特别适用于含纤维、微小固体颗料等介质。而多通球阀在管道上不仅可灵活控制介质的合流、分流、及流向的切换,同时也可关闭任一通道而使另外两个通道相连。

  具有以下优点:

  1.流体阻力小,其阻力系数与同长度的管段相等。

  2.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

  3.紧密可*,目前球阀的密封面材料广泛使用塑料、密封性好,在真空系统中也已广泛使用。

  4.操作方便,开闭迅速,从全开到全关只要旋转90°,便于远距离的控制。

  5.维修方便,球阀结构简单,密封圈一般都是活动的,拆卸更换都比较方便。

  6.在全开或全闭时,球体和阀座的密封面与介质隔离,介质通过时,不会引起阀门密封面的侵蚀。

  7.电动球阀适用范围广,通径从小到几毫米,大到几米,从高真空至高压力都可应用.

综上所述,进口电动球阀和进口电动截止阀的区别主要是:

1、使用温度不同,一般进口电动球阀最高温度250℃ ,进口电动截止阀最高温度550℃;

2、价格成本不同,同种规格情况下,进口电动球阀更便宜,性价比更高;

3、进口电动截止阀比进口电动球阀更耐磨,密封更好,使用寿命一般会比较长;4、结构尺寸不一样,一般进口电动截止阀的结构长度更大,占空间比进口电动球阀大,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适合用美国威盾VTON电动球阀。

以上电动球阀和电动截止阀的区别分析,只是从理论上的一些分析,在使用时,还是要根据实际应用情况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