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软件失败

楼主(2022-11-13):
请教各位大师,安装[SIMATIC.STEP.7.V5.4.IncL.SP3中文版].STEP7_V54_SP3_CN频繁出现英文提示,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意思是软件安装中断,你的系统没有被修改,你可以另外找时间重新安装,或者提供更多的咨询,包括操作系统等,如果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咨询,请找个神仙帮助,嗯,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HAVE  FUN!

网友B:
5.5  5.6 5.7换个版本试试看看

网友C:
重新下载一个版本试试

网友D:
安装中断,有可能是系统缺少补丁或配置。可以更新一下补丁试一下。

网友E:
是不是系统版本的问题呢,这个软件已经很长时间了,仔细看下是不是系统版本不支持

网友F(2022-12-15):
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下来看看

网友G:
安装失败,换个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