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2-11-14):
触摸屏型号为TPC1071Gix,嵌入式一体化触摸屏。

触摸屏用网线与PLC连接。通信正常。我用电脑(WIN10)用网线(因电脑没网口,用网口转UBS器,一端接电脑的UBS口,一端接触摸屏的网口)与触摸屏连接,通信测试失败。在网络里查看以太网,显示未能识别的网络。

有朋友处理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没设置IP吗

网友A:
我笔记本上也用的USB转网口,用的好好的

网友B:
转接的网卡不一定好用了

楼主:
已设置在同一网段,上传PLC程序没问题,上传触摸屏工程就显示测试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笔记本上也用的USB转网口,用的好好的

需要设置什么吗?我把网段设置成同一网段了,但还是测试失败。

是不是需要密码?修改参数有分等级的密码,这个不影响上传工程吧?

网友C(2022-12-20):
有时电脑没有及时更新识别的端口,重新插拔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