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交换机常见的硬件故障有哪些?

楼主(2022-11-14):
受供电电源、室内温度、室内湿度、电磁干扰、静电等机房环境的影响,工业交换机比较常见的硬件问题主要是指工业交换机电源、背板、模块、端口等部件的故障,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电源故障:

由于外界供电不稳定,或是电源线路老化或是雷电等原因导致电源损坏或是风扇停止,进而无法正常工作。由于电源原因而造成工业交换机机内别的部件损坏的事儿也时常发生。

假如面板上的POWER指示灯是绿色的,则表示是正常的;若该指示灯灭了,则表明工业交换机并没有正常的供电。这种问题非常容易发觉,也非常容易处理,并且还是很容易预防的。

对于这种故障,首先要做好外接电源的供应工作,通常用引进独立的电力线来给予独立的电源,并加上稳压器以避免刹那间高压或低压状况。假如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加上UPS(不间断电源)来确保工业交换机的稳定供电,有些UPS给予稳压功能,而有些并没有,选择的时候要注意。在机房内设定专业化的防雷举措,以避免雷电对工业交换机的伤害。现在有很多做防雷工程项目的专业公司,执行网络布线时可以考虑。

(2)端口故障:

这是比较常见的硬件问题,不论是光纤端口或是双绞线的RJ-45端口,在插拔接头时一定要谨慎。如果不小心把光纤插头弄脏了,可能造成光纤端口污染而无法正常通信。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都喜欢带电插拔接头,理论上来说是没问题的,但这样也无意间提高了端口的故障发生率。在运送时不慎,也可能造成端口物理损坏。假如选购的水晶头尺寸偏大,插入工业交换机时,也很容易毁坏端口。除此之外,假如接在端口上的双绞线有一段暴露于户外,万一要是这根电缆被雷电-击中,就会造成所有工业交换机端口被击坏,或是造成更为不可预知的损伤。

通常情况下,端口故障是某一个或是几个端口损坏。因此,在排除了端口所连计算机的故障后,能通过更换所连端口,来判定其是不是损坏。碰到这类故障,还可以在电源关闭后,用酒精棉签清理端口。假如端口的确被损坏,那就只有更换端口了。

(3)模块故障:

工业交换机是通过许多模块构成,例如:堆叠模块、管理模块(也叫控制模块)、扩展模块等。这类模块出现故障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一旦出现问题,便会遭到非常大的经济损失。假如插拔模块时不慎,或是运送工业交换机时受到碰撞,或是电源不稳定等情况,都可能造成这类故障的发生。

自然上面所说的这3个模块都是有外部接口,很容易辨认,有些也可以通过模块上的指示灯来分辨故障。例如:堆叠模块上有一个扁平的梯状端口,或是有些工业交换机上是一个类似USB的接口。管理模块上有一个CONSOLE口,用于和网管计算机建立联系,便于管理。假如扩展模块是光纤连接的话,会有一对光纤接口。

在排除该类故障时,最先保证工业交换机及模块的电源正常供应,随后查验每个模块是不是插到合理的位置上,末尾查验连接模块的线缆有没有问题。在连接管理模块时,还要考虑到它是不是选用规定的连接速率,是否存在奇偶校验,是否存在数据流操纵等多种因素。连接扩展模块时,需要查验是不是匹配通信模式,例如:应用全双工模式还是半双工模式。当然如果你确定模块有故障,解决的办法仅有一个,那便是应当及时联络供应商给予更换。

(4)背板故障:

工业交换机的每个模块全部都是接插在背板上的。假如环境湿冷,电路板受潮短路,或是元器件因高温度、雷电等多种因素而损伤都会导致电路板无法正常运行。例如:散热性能欠佳或环境温度过高造成机身温度上升,导致元器件烧毁。

在外部电源正常供电的情形下,假如工业交换机的每个内部模块都很难正常运转,那么就有可能是背板坏掉了,碰到这种情况即便是电器维修工程师,也许也无计可施,当务之急便是更换背板了。

(5)线缆故障:

实际上这种故障从理论上来说,并不属于工业交换机自身的故障,不过在实际应用中,电缆故障常常造成工业交换机系统或端口无法正常运行,所以在这里也是把这种故障归于工业交换机硬件问题。例如接头接插不牢,线缆制作时顺序排列不正确或是不合规,线缆连接时应该用交叉线却采用了直连线,光缆中的两根光纤交错连接,错误的线路连接造成网络环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