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MQTT网关?MQTT有什么优势?

楼主(2022-11-14):
MQTT网关是一个可以在两个以上的节点之间通信的新型网关。MQTT网关可以将信号分别与主机与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分离出来。MQTT网络节点之间通过互连来实现双向通信。在正常情况下,这两个节点的通信是通过一个或者多个互连(即 LSI/LRL)的连接进行的,即 HTPC (Hyper-to-PC)交换信息的方式。这两种形式的互连使用一个串行通信协议 RTMQ来实现,这样就可以用RTMQT-based接口与其他网络节点进行通信。因为整个网络并不是并行的(通过 MQTT网关可以实现并行数据交换),因此当需要使用多个节点时就需要通过多个互连网关去完成通信。

1、降低成本

一般情况下,使用一个节点需要三个或更多的节点,当一台 MQTT网关工作时两台网关中的一个需要进行通信,而另外一个则通过 RTMQ网络传输数据。由于 RTMQ交换数据的方式,两个网关之间可以通过 HTPC交换一些Hyper-to-PC协议、或者一个RTMQT-based接口与其他节点进行数据交换。如果需要在两台网关中同时通过 RTMQ数据或者通过网关之间相互通信数据时这两个网关也需要通过互连接口与其他节点进行通信。当多个网关组成一个 MQTT网络时这些网关只需要使用一个或两个互连网关进行通信即能进行通信数据交换(这是通过 RTMQ协议实现的)。MQTT网关无需使用多个网关和 LSI/LRL互连接口而可以对网络中所有节点进行通信;另外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 MQTT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不需要对所有的互联设备进行设置而只会采用 MQTT网关来管理、监控设备状态或者其他一些网络数据传输业务和控制资源。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因管理、布线不方便所带来的成本浪费情况。

2、提高性能

MQTT网关利用RTMQT-based接口为用户提供高达4 Gbps的连接速度(对于单个的端口带宽来说)和8 Gbps的连接带宽(对于 MQTT网关而言)。如果使用串行通信协议 RTMQ,则需要两个以上的RTMQT-based接口分别向两个终端发送通信信息(如图3所示)。这就使得整个通信过程都需要有多个处理器处理。因为只有一个处理器能够处理最多8RTMQ的信号。而对于 MQTT网关来说这个数量就变成了一台高性能的计算机(高性能计算机能够处理8RTMQ信号)来完成通信任务。因此可以说 MQTT网关能够大大提高整个设计制造过程中系统的性能。

3、使用简单,维护方便。

与传统结构的产品相比, MQTT软件操作简单、维护方便,仅需几个简单的命令即可完成系统的开发与维护。即使在设备出现故障或不使用时也可以进行远程命令处理,无需专业仪器来维护。MQTT是一种模块化设计,它能够方便地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设置各种扩展功能,使得产品更具灵活性、可靠性和实用性。可以支持多种传感器、模块、控制器或通信协议来满足不同的应用场合等。同时提供现场控制和远程控制服务,使得现场设备管理更加简单并提高了工程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