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同步问题

楼主(2022-11-15):
谁有用plc做过两轴龙门同步的例子

网友A:
有支持龙门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B:
我一直用,PLC一个脉冲输出(同步卡一分为二,分别控制两个伺服),一直用这种方式。成本低,而且没出过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PLC一个脉冲输出(同步卡一分为二,分别控制两个伺服),一直用这种方式。成本低,而且没出过问题...



要看是刚性龙门还是柔性龙门,刚性的可以使用主从或者一份为二的方式,柔性的就需要单轴可回原点

网友C:
有三种方式:

一、通过版主说的一分二是一种方式(适合跨度小的刚性龙门,横梁斜了就需要人工推平)

二、另一种就是通过两个驱动器,一主一从,可实现各自回原点(联系雷赛和汇川、或者台达,都有龙门方式;直线电机可以选高创和固高驱动器)

三、使用两路脉冲控制双轴,做同步控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PLC一个脉冲输出(同步卡一分为二,分别控制两个伺服),一直用这种方式。成本低,而且没出过问题...



是plc一个脉冲控制两个伺服驱动器吗,以前我用这种方法控制过两个步进电机同步,效果还可以,现在龙门2轴丝杠传动,加了一根横梁,不知这样运行久了会不会卡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我一直用,PLC一个脉冲输出(同步卡一分为二,分别控制两个伺服),一直用这种方式。成本低,而且没出过问题...】进行回复:       ...



一般不会卡死,但是如果在运行过程中单边伺服出现故障或者卡死,就会出现扭粱的情况,并且不可修正,如果对两轴垂直度要求较高,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三种方式:一、通过版主说的一分二是一种方式(适合跨度小的刚性龙门,横梁斜了就需要人工推平)二、另一种就是通过两个驱动器,一主一从,可实现各自回原点(联系雷赛和汇川、或者台达,都有龙门方式;直线电机可...



有用过台达ASD-M系列龙门驱动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支持龙门的伺服驱动器



有用过台达ASD-M系列龙门驱动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三种方式:一、通过版主说的一分二是一种方式(适合跨度小的刚性龙门,横梁斜了就需要人工推平)二、另一种就是通过两个驱动器,一主一从,可实现各自回原点(联系雷赛和汇川、或者台达,都有龙门方式;直线电机可...



楼主说的很好,请教一下你们有用个第三种方式吗,如果用过,效果怎么样。这种方式用网路总线方式通讯可能更好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冲出枪林弹雨"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有三种方式:一、通过版主说的一分二是一种方式(适合跨度小的刚性龙门,横梁斜了就需要人工推平)二、另一种就是通过两个驱动器,一主一从,可实...



设备用龙门比较多,三种都用过来了,根据龙门特性和成本考虑,性价比从高到低是方案1>方案2>方案3;  推荐主从或者总线;一分二的是便宜,但是横梁歪了就得上人推,看你们预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