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仿真软件如何直接模拟串口或网口通讯?

楼主(2022-11-15):
松下的FPWIN GR和FPWIN PRO系列软件的仿真通讯可以不需要真机直接模拟串口或网口通讯?哪里设置?目前试下来只能进行仿真,无法和串口或网口调试发送指令。

网友A:
通讯没有硬件无法仿真测试,定位控制可以仿真;可以搞一个二手的FP0H回来测试

网友B:
特惠活动的

网友C:
FPWIN GR和FPWIN PRO均无法仿真通信指令!你需要测试什么通信程序吗?具体问题可以说一说,可以帮忙,亦可以参考我之前发布的松下PLC相关通信视频教程,望采纳:

1、松下FP0H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松下FP0H做Modbus TCP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UNITSEL、OPEN、CLOSE、SEND和RECV指令。程序实现了02、0F、03和10功能码,PLC可以对服务器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实现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12244006802063886?utm_source=xiguastudio

2、松下FP0H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视频教程:

松下FP0H做Modbus TCP服务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客户端,视频讲解了使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对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12623576830968333?utm_source=xiguastudio

3、松下FP0H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松下FP0H做Modbus RTU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从站,视频讲解了UNITSEL、SEND和RECV指令,程序实现了Modbus之02、0F、03和10功能码。

https://www.ixigua.com/6913007109281939981?utm_source=xiguastudio

4、松下FP0H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松下FP0H做Modbus RTU从站、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主站,视频讲解了使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对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13394001647239688?utm_source=xiguastudio

5、松下FP0H使用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松下FP0H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以太网调试助手做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UNITSEL、OPEN、CLOSE和MTRN指令,程序实现PLC和以太网调试助手相互发送接收8个字节。

https://www.ixigua.com/6913783171398140429?utm_source=xiguastudio

6、松下FP0H使用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视频教程:

松下FP0H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以太网调试助手做客户端,视频详细讲解了UNITSEL、和MTRN指令,程序实现PLC和以太网调试助手相互发送接收8个字节。

https://www.ixigua.com/6914171684417176072?utm_source=xiguastudio

7、松下FP0H系列PLC实现通用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松下FP0H做通用通信主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UNITSEL和MTRN指令,程序实现了PLC和串口调试助手相互收发8个字节数据功能。

https://www.ixigua.com/6914500662235496973?utm_source=xiguastudio

8、松下FP0H系列PLC实现通用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松下FP0H做通用通信从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主站,视频详细讲解了UNITSEL和MTRN指令,程序实现了PLC和串口调试助手相互收发8个字节数据功能。

https://www.ixigua.com/6914856604537979400?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C:
松下FPXH实现Modbus TCP\RTU\ASCII\Socket通信协议视频教程:

1、松下FPXH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松下FPXH系列PLC做Modbus TCP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UNITSEL、OPEN、CLOSE、SEND和RECV指令。程序实现了02、0F、03和10功能码,PLC可以对服务器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实现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76829792914309662?utm_source=xiguastudio

2、松下FPXH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视频教程:

松下FPXH做Modbus TCP服务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客户端,视频详细讲解测试了Modbus之01、02、03、04、05、06、15、16和23功能码,使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对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77173400292852238?utm_source=xiguastudio

3、松下FPXH系列PLC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松下FPXH做Modbus RTU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从站,视频讲解了UNITSEL、SEND和RECV指令,程序实现了Modbus之02、0F、03和10功能码。

https://www.ixigua.com/6977555024322920990?utm_source=xiguastudio

4、松下FPXH系列PLC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松下FP0H做Modbus RTU从站、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主站,视频详细讲解测试了Modbus之01、02、03、04、05、06、15、16和23功能码,使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对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77936335206089229?utm_source=xiguastudio

5、松下FPXH系列PLC使用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松下FPXH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以太网调试助手做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UNITSEL、OPEN、CLOSE和MTRN指令,程序实现PLC和以太网调试助手相互发送接收8个字节。

https://www.ixigua.com/6978137252325130789?utm_source=xiguastudio

6、松下FPXH系列PLC使用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视频教程:

松下FPXH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以太网调试助手做客户端,视频详细讲解了UNITSEL、OPEN、CLOSE和MTRN指令,程序实现PLC和以太网调试助手相互发送接收8个字节数据的功能。

https://www.ixigua.com/6978678615147807239?utm_source=xiguastudio

7、松下FPXH系列PLC实现通用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松下FPXH做通用通信主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UNITSEL和MTRN指令,程序实现了PLC和串口调试助手相互收发8个字节数据功能。

https://www.ixigua.com/6979037114625163806?utm_source=xiguastudio

8、松下FPXH系列PLC实现通用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松下FPXH做通用通信从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主站,视频详细讲解了UNITSEL和MTRN指令,程序实现了PLC和串口调试助手相互收发8个字节数据功能。

https://www.ixigua.com/6979489042236703262?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C:
松下FP0H系列PLC通信教程:

即日起,开始讲解松下FP0H系列PLC通信指令UNITSEL、SEND、RECV、MTRN应用视频教程

1、硬件配置:

https://www.ixigua.com/6997953978604454408?utm_source=xiguastudio

2、指定通信单元槽端口UNITSEL指令用法讲解:

https://www.ixigua.com/6998307552396050957?utm_source=xiguastudio

3、数据发送SEND指令用法讲解:

https://www.ixigua.com/6998687998191763999?utm_source=xiguastudio

4、数据接收RECV指令用法讲解:

https://www.ixigua.com/6999102532471652878?utm_source=xiguastudio

5、通用通信MTRN指令用法讲解:

https://www.ixigua.com/6999438954428629512?utm_source=xiguastudio

6、数据发送SEND指令应用讲解:

https://www.ixigua.com/6999806514240160287?utm_source=xiguastudio

7、数据接收RECV指令应用讲解:

https://www.ixigua.com/7000194989447709192?utm_source=xiguastudio

8、通用通信MTRN指令发送应用讲解:

https://www.ixigua.com/7000548728352440869?utm_source=xiguastudio

9、通用通信MTRN指令接收应用讲解:

https://www.ixigua.com/7000911493562794510?utm_source=xiguastudio

楼主:
了解了,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