昼夜 风管流速不一致

楼主(2022-11-15):
公司有几个炉子,每个炉子的排气管管径一致,外面由离心风机抽风。工艺测风速,白天和晚上的风速不一致,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风机频率没有调整,管道没有动,但是长时间运行,主管道可能会有灰尘累计。

尝试用PV=nRT,去解释,温度影响,但是不能去解释温度到底影响了什么,风机的频率未改变,抽风量应该是一致的,抽风体积应该一致,如用以上公式解释,单位时间虽温度上升,抽风的重量应该降低,密度降低,但怎么影响速度。

1、体积流量:

以体积/时间或者容积/时间表示的流量。如:m3/h ,l/h。

体积流量(Q)= 平均流速(v)×管道截面积(A)

2、质量流量:

以质量/时间 表示的流量。如:kg/h。

质量流量(M)= 介质密度(ρ)×体积流量(Q)=介质密度(ρ)×平均流速(v)×管道截面积(A)

3、重量流量:

以力/时间 表示的流量。如kgf/h。

重量流量(G)=介质重度(γ)×体积流量(Q)=介质密度(ρ)×重力加速度(g)×体积流量(Q)=重力加速度(g)×质量流量(M)

如果用2来解释,是行得通的,但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不对?

请各位大哥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白天和晚上的风速不一致  完全正常,控制有差异,只能说控制系统没有做好,不能自动调节。公式懂太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天和晚上的风速不一致  完全正常,控制有差异,只能说控制系统没有做好,不能自动调节。公式懂太多,不好。

提议给做个自动调节阀门,工艺说风速变化原因没有明确,不让搞。为了以理服人查了一堆风机和管道的公式😂

网友A:
GB/T1236-2000《工业通风机标准化风道进行性能试验》,让他们多看几遍,看看和哪些因素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T1236-2000《工业通风机标准化风道进行性能试验》,让他们多看几遍,看看和哪些因素有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