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580PLC编程中P指令的用法
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

楼主(2022-11-16):
image.png上图为编程软件,image.png上图为FB块中的定义,image.png上图为主程序。因为第一次接触施耐德PLC,我想问一下P指令这样写的意思是什么?可以检测6秒?那到底是怎样检测6秒的呢?(接触过其他品牌的P指令都是检测到0——>1上升沿就导通)

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

网友:
请大佬赐教

网友A:
在条件满足时,%S6是时基1秒,后边的变量加一

网友A:
在条件满足时,%S6是时基1秒,后边的变量加一

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条件满足时,%S6是时基1秒,后边的变量加一



你好,谢谢。请问除了秒时基,还其他时基吗?其他时基程序语法是什么呢?

网友B(2023-02-13):
非常不错的材料

网友B:
好材料值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