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或者其他PLC 和CAN ,MODBUS通讯的报文解读和控制

楼主(2022-11-16):
好多年没有碰通讯了,最近在做一个设备和西门子通讯,通讯方式为CAN,还有MODBUS等,厂家给的通讯协议看不太懂,不知道怎么读取数据,怎么发送控制数据,搞半天搞不明白,大家谁有这方面的例子,完整的案例或者学习这方面的资料,想学习下,谢谢大家。

网友A:
西门子具体型号,型号不一样做法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具体型号,型号不一样做法有差异



1200 的1214  和 1513 R

网友B:
设备既然支持Modbus,那么就用Modbus和设备通信吧

网友A:
先多看楼上网站资料,照着写一下看,不会再说。

网友C:
很第三方通信基本上都是MODBUS协议,主要是两边沟通好通信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既然支持Modbus,那么就用Modbus和设备通信吧



好多也用到CAN协议,所以想学下,但没有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第三方通信基本上都是MODBUS协议,主要是两边沟通好通信格式...



就是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沟通的,这种协议沟通方式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看的不是太明白。有类似例子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很第三方通信基本上都是MODBUS协议,主要是两边沟通好通信格式...】进行回复:        -------------------...



应该是得确定好用ASCII还是用RT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