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元求助一个标准工位转盘上料程序

楼主(2022-11-16):
最近做一个接线端子台打两颗螺丝的项目,转盘大概8个工位:流程是一工位上一个基体,转盘转一格到二工位,二工位放两个底片,再转到三工位整形一下,然后到四工位打一颗螺丝,五工位再打一颗螺丝,然后六工位检测一下有没有完整产品,七工位就下料!

如果有类似的项目可以提供程序参考,请留下联系方式,价格2000起,好商量!谢谢

网友A:
2000起是对的。但是项目地点,PLC型号、触摸屏型号,说清楚别人才好做

网友B:
我做过转盘锁螺丝的

网友C:
这个应该没啥难度,如果在无锡,我可以去试一下

网友D:
提供程序模板2000起步,调试费按小时计,300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起是对的。但是项目地点,PLC型号、触摸屏型号,说清楚别人才好做...



三菱的PLC,松下的伺服,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其他就没有其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没啥难度,如果在无锡,我可以去试一下



地点浙江嘉兴

网友E:
最简单的转盘机= =可以给模板和写转盘机的核心思路

网友E:
  1. 转盘的控制方式

    DD马达?凸轮分割器+调速电机? 减速机+伺服电机?

  2. 三菱+松下的话应该伺服应该是发脉冲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没啥难度,如果在无锡,我可以去试一下



3楼是大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提供程序模板2000起步,调试费按小时计,300起步



300一小时?降龙十八掌练到神龙摆尾了

网友G:
只提供程序,你自己调试怎么样

网友H:
条件交代不够

网友I:
可以交流一下,已经发私信给你了,注意查收

网友J:
你看成8个循环流动的盒子

8流程个一循环,确保每个工位工作做完了再转转盘,转盘动一下跳下一给流程,每个工位动作你多知道,这应该不难吧。。。。。

网友K:
3楼是大湿,找3楼没错了

网友L:
用移位寄存器做,每个工位两个状态,未动作/已动作。有料工位全部动作完成旋转一下。寄存器移位一次。

网友M(2022-12-16):
我来晚了吗?回复一下

网友N:
2000块买模板,新手吗,这个基本没什么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