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机器人新安装

楼主(2022-11-17):
各位大佬,我手上有一台发那科M10ia的机器人,因以前和PLc控制的,现在PLc拆除了,我就用F1+F5重置了一下,现在有以下问题需请教:

   1.如何设置成中文?(按menu菜单里没有设置这一项)

   2.如何添加程序 ,让他动起来?

网友A:
按menu菜单,没有setup?如果有就选择setup,选择general,然后看到有langanuage英文这一项,里面有切换chines这一选项,如果没有那就是系统版本不支持。

创建程序步骤:1.按(SELECT)(程序一览)键显示程序目录画面;2.选择F2(CREATE)新建

网友B:
网上有资料学习下就会了

网友C(2023-02-10):
不够积分,凑个积分,谢谢。

网友D:
如果有就选择setup,选择general,然后看到有langanuage英文这一项,里面有切换chines这一选项,如果没有那就是系统版本不支持。

网友E:
不错的东西值得学习

网友F:
如果没有中文那就涉及到刷功能包了,借楼问一下各位大佬,机器人功能包代号对应的是什么功能。

网友G(2023-03-28):
引用 网友F:
如果没有中文那就涉及到刷功能包了,借楼问一下各位大佬,机器人功能包代号对应的是什么功能。...

        这玩意我估计论坛也没人乱讲的,自己去其他机器人上面研究研究最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如果没有中文那就涉及到刷功能包了,借楼问一下各位大佬,机器人功能包代号对应的是什么功能。...



H539

网友I(2023-06-06):
谢谢楼上朋友分享

网友J(2023-08-02):
支持,资料值得学习!!

网友F(2023-09-13):
引用 网友H:
"默默言"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如果没有中文那就涉及到刷功能包了,借楼问一下各位大佬,机器人功能包代号对应的是什么功能。...】进行回复: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