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下载后要断电重启吗

楼主(2022-11-17):
三菱PLC修改程序下载后设备就不能运行了,重新断电再上电后才正常,求指导这是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A:
什么型号,你是不是下载的时候电脑端把PLC设置成stop状态了,下载完没有恢复RUN状态

网友B:
是不是用了什么初始化指令引起的?

网友B:
正常来说是不需要重启的,要不就是2楼说的情况

网友C:
正常来说是不需要重启的,你下载程序就停机的话是不是有什么条件触发了停机?

网友D:
一般不用重启,有些PLC在你下载时下载了系统 设置参数后会要求系统复位一下,这时才要手动复位或断电重启相当于复位

网友E:
一般不用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