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写入寄存器值不一样

楼主(2022-11-18):
MCGS连接三菱PLC,通过触摸屏小键盘向寄存器D221写入数据,键盘输入是3.2,按键盘确认后,输入框内会变成3.18.总是有误差显示!    拔下与PLC连接线后,写入正常。求助大神不!!是什么问题?触摸屏不连接PLC,可以准确输入!触摸屏连接PLC就不行了

网友A:
1.查看一下小数点位数设置。2.换一个寄存器试试

网友B:
触摸屏数值单位格式跟PLC的数据类型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数值单位格式跟PLC的数据类型不一致。

       现在做一个称重量的系统,用触摸屏对PLC的D221进行写值设定标准重量,触摸屏用输入框变量连接D221,还是用标签输入框连接D221好?要如何设置?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Enjinia"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触摸屏数值单位格式跟PLC的数据类型不一致。】进行回复:       现在做一个称重量的系统,用触摸屏对PLC的D221进行写值设定标...



建议用偶数地址寄存器,奇数地址有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XC54321"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Enjinia"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触摸屏数值单位格式跟PLC的数据类型不一致。】进行回复:     ...



这个值的学习,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XC54321"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Enjinia"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触摸屏数值单位格式跟PLC的数据类型不一致。】进行回复:     ...】进行回复:试过不同的地址寄存器,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Enjinia"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LXC54321"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Enjinia"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

      大神可有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查看一下小数点位数设置。2.换一个寄存器试试

        小数点设置2位,寄存器试过十几个,都没有解决,可有解决方案?

网友D:
看视频和描述,输入3.2,实际是3.18或者3.15或者是其他的值

  1. 如果输入其他值是不是都会变化?

  2. 直接输入3.18又会如何?

  3. 视频中输入那一瞬间是3.2的,又立即变成了3.15,监控的PLC内部的实际数值是多少?

  4. 寄存器后端有没有预留的空间?

  5. 触摸屏内部又是选择的什么数据类型?

网友E:
你是不是还√了输出显示,你自己看看PLC写入的是多少

网友E:
我用了那么久的MCGS和三菱通讯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这个问题还是我说一下吧,浮点数是有误差的,这个谁来都不好使的。

解决办法就是你输入的时候使用整数形式输入,不要用浮点数,显示的时候也用整数显示,用触摸屏的小数点位数功能实现浮点数的效果即可。

什么意思呢,你输入3.2,在PLC里收到的应该是32或者320这样的整数,然后去运算处理,输出也是一样,PLC地址里是32或者320这样的整数,然后用小数点位数把他处理成3.2这样的效果。你不要闲个手在PLC里直接处理成3.2这样的浮点数送去显示。

一方面PLC不擅长去处理32为的浮点数,虽然现在大部分PLC支持处理,但是本质上PLC是一个16位机,也就是一个周期可以吞吐16位的数据,你整个32位浮点数他需要至少两个周期完成,另一方面通讯传输整数比浮点数要快的多,整数16位,浮点数32位,如果是4G无线传输的话传浮点数费流量这样你能懂吧。

所以我推测了一下是浮点数坑害了你,如果你不研究明白了后期浮点数字节序还会殴打你的。

网友G(2023-05-17):
查一下寄存器使用,是不是有共用的。问题在PL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