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写入寄存器值不一样

楼主(2022-11-18):
MCGS连接三菱PLC,通过输入构件对寄存器D221进行写值,触摸屏键盘输入3.2,点击确认后输入框内变成3.18,

拔下连接线,单独用触摸屏输入正常!求解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数值转换部分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小数点的是浮点数,显示也要选浮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值转换部分是不是有问题。。】进行回复:比例转换不是按整数倍转换的,这个会不会有问题?输入0-4095,输出0-199

网友C(2023-02-10):
肯定转换有问题阿

网友D(2024-01-18):
首先检查数据类型是否全为浮点数,如果一致,去plc检查一下,看你这个应该是plc把数据给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