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三菱plc中最基础程序问题

楼主(2022-11-18):
萌新求助,怎么给计数设置每一次计数时间的间隔,比如c0 k15,记15次,怎么控制每一次的时间间隔

网友A:
加个计时器与计数器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计时器与计数器配合



就是怎么配合不太会,刚接触两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板维修-德州"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加个计时器与计数器配合】进行回复:        -----------------------------------------...

加一个定时器,定时时间到达后,给计数器加1,可以用定时器的常开触点去触发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枯木不逢春"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电路板维修-德州"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加个计时器与计数器配合】进行回复:        ---------...



好的好的,我应该明白了一点,非常感谢

网友C(2023-02-02):
引用 网友D: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舅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