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台达PLC读取仪表参数程序

楼主(2022-11-19):
行业内的大神们帮帮忙,看看我这个怎么弄

1、台达SS2的PLC。2、深圳亚特克AL808仪表,仪表地址是12。

想用PLC的485读取和设定仪表的温度,使用串口调试软件能读写,PLC程序总是不对,大神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需要无协议编程了,给你一套我录制的台达PLC无协议通信视频教程:

台达DVP-ES3实现无协议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台达DVP-ES3做无协议串口通信主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COMRS指令,程序实现了台达DVP-ES3和串口调试助手相互发送接收8个字节功能。

https://www.ixigua.com/6925016300389564942?utm_source=xiguastudio

台达DVP-ES3实现无协议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台达DVP-ES3做无协议串口通信从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主站,视频详细讲解了COMRS指令,程序实现了台达DVP-ES3和串口调试助手相互发送接收8个字节功能。

https://www.ixigua.com/6925403464201667079?utm_source=xiguastud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无协议编程了,给你一套我录制的台达PLC无协议通信视频教程:台达DVP-ES3实现无协议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台达DVP-ES3做无协议串口通信主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COMR...



视频我看完了,讲解的特别细,我这写了一段程序还是不对,大神在帮我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这个需要无协议编程了,给你一套我录制的台达PLC无协议通信视频教程:台达DVP-ES3实现无协议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台达DVP-ES3做无协...

先用调试助手监视PLC发出的指令,看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阿Zong"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这个需要无协议编程了,给你一套我录制的台达PLC无协议通信视频教程:台达DVP...



调试助手接收不到数据,现在感觉PLC都没输出是的

网友B:
送信旗标没有触发吧,SET 下 M1122

网友C(2022-12-30):
谢谢!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楼主(2023-02-02):
引用 网友D: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怎么把积分给答疑者和结贴,没弄明白啊

网友E(2023-09-06):
数据要16进制,你写成10进制的了,应该是MOV  H435  D0,下面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