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读取PH值压力显示到电视上怎么实现

楼主(2022-11-19):
客户要求把读取的参数显示到电视上,不知打用什么硬件来转换实现,以前有用过LED做个,LED的大屏比较贵大约508*964要2570一套,40寸电视才800元左右,所以难以取舍。有做个的给个意见。

网友A:
你是要显示这个数值呢,还是要整个画面呢?如果是显示画面的话,可以使用威纶通的CMT有一部分系列可以连接电脑的显示屏,高清口的,这样的威纶通才1300左右,加上你的显示屏800,也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B:
可以用海为的,TVBOX  便宜

网友C:
电脑VGA输出插头插到电视的VGA口就行了。电脑显示器能显示的,电视一样显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