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性能和内存管理 7 LabVIEW中局部和全局变量的内存分配

楼主(2022-11-19):
LabVIEW性能和内存管理 7 LabVIEW中局部和全局变量的内存分配

本文介绍LabVIEW性能和内存管理的几个建议7。

LabVIEW Cleanup

    LabVIEW cleans upmany references when the owning VI goes idle and others when the process closes

    Manually closereferences to avoid undesirable memory growth, particularly for long-runningapplications.

当打开引用的层次结构顶层VI(拥有的VI)空闲时,或者当LabVIEW退出时,LabVIEW会自动关闭引用。当拥有的VI处于空闲状态时关闭的一些引用类型是文件引用、队列和ActiveX引用。其他引用,如VISA和IVI,直到LabVIEW退出才会关闭。

作为程序员,在执行期间关闭引用仍然是一个好主意,原因有几个。如果有一个长时间运行的程序,重复打开引用而不关闭它们可能会导致内存问题,因为每个引用都需要内存。此外,任何与外部代码相关的引用都应该手动关闭,以确保关闭进程以特定的顺序执行,以避免崩溃和其他可能的损坏。在大多数其他开发环境中,关闭引用失败通常会在关闭应用程序时导致崩溃或内存泄漏。

Memory Usage ofthe User Interface

    Every control onthe UI requires memory in order to store the data structure

    At run time,Control and Indicator data is additional copy of block diagram data

    Default data forcontrols may contribute to unnecessary memory usage

    SubVI UIsgenerally do not contribute to memory usage

在LabVIEW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内存使用区域之一是前面板。当加载前面板时,LabVIEW必须分配足够的内存来存储所有的数据结构和默认数据。每个控件都包含框图上数据的单独副本,因此内存密集型应用程序应避免显示大量数据,除非需要,否则应避免耗尽内存。

如果有一个非常大的前面板和非常大的控件,例如一个包含30000个元素的数组,那么前面板需要更多的内存来加载。较大的默认数据可能导致内存使用量增加和加载时间变慢。使用VI Analyzer工具包中的Array Default Values测试来识别默认数据不必要地增加内存使用的情况。避免为顶级VI创建一个单一的、单片的前面板。结合一些特性,如子面板控件和动态加载的VIs,如果使用得当,可以减少应用程序的内存使用量。

SubVI通常不会将它们的前面板加载到内存中,除非需要或手动加载,所以SubVI的前面板的内存使用通常不会影响应用程序的内存使用

SubVIs and MemoryUsage

The executionsystem makes a copy of the control and indicator data of the subVI under thefollowing conditions:

   The front panelis in memory

   The front paneluses data printing

   The block diagramuses Property Nodes that reference front panel controls/indicators

   The VI uses localvariables

   The front paneluses data logging

如果调用SubVI,则只将其编译后的代码加载到内存中,除非需要执行前面板。由于各种原因,前面板可能在内存中。其中几个项目需要内存中的前面板才能正常工作。也有可能SubVI配置为在调用时打开前面板。

在“操作”菜单中,可以启用“完成时打印”和“完成时记录”

Tips for reducingmemory usage

   Operate on datain place

   Do not overusereentrant settings

   Close referencesto avoid leaks

   Avoid operationswhich require the front panel to be in memory

    Ex: Controlreferences

    Save the VI andclose the front panel before running

   Avoid largedefault data in arrays, graphs, etc.

   Only displayinformation on the front panel when necessary

   RequestDeallocation Primitive

LabVIEW中局部和全局变量的内存分配

正在编写一个LabVIEW应用程序,需要知道何时分配和解除分配全局变量以进行内存管理。有没有办法以编程方式释放此内存?

解答

局部变量

局部变量的分配发生在调用VI加载到内存中时。如果是独立VI,则局部变量的内存在运行时分配,并在运行结束时释放。如果局部变量在主VI中静态加载的子VI中声明,则局部变量的内存在主VI加载到内存中时分配,并在主VI卸载后不久由LabVIEW内存管理器解除分配。如果子VI是动态加载的,如下图所示,则局部变量的内存在子VI的调用时分配,并在卸载子VI后不久由LabVIEW内存管理器解除分配。

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存在于特殊的全局VI中,与应用程序流程分开。当被另一个VI访问时,它们会将变量的副本带入内存。当调用VI从内存中卸载时,此副本将被销毁。请注意,复制大型数组或其他大型变量可能既密集又耗时。

释放内存

LabVIEW无法以编程方式解分配为全局和局部变量预留的内存,但您可以在顶级VI完成之前解除为运行子VI而留出的内存。在子VI完成其操作后实施请求释放VI,以清除子VI的内存。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例程和文档,都是可以下载的,双击即可打开,其中压缩文件是可以采用粘贴复制的方式,拷贝到硬盘上。这不是图片,各位小伙伴看到后尝试一下,这个问题就不用加微信咨询了。有关LabVIEW编程、LabVIEW开发等相关项目,可联系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