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用python做视觉项目可以吗

楼主(2022-11-19):
做设备的,会有一些视觉的需求,学过python,想用python做视觉项目可行吗?我知道常用的是c#或qt,用python行不行呢

网友A:
上位机做视觉都是调用dll的

网友B:
做啥都可以 ,就看你怎么写程序了

网友C:
提供工业相机、镜头、光源、控制器等产品服务。chenjg@cstmv.com

网友D(2023-01-15):
完全可行

网友E(2023-02-21):
最好,还是用qt  C# 做应用层,python做一些测试可以,因为测试只需要验证。底层算法用C++。

欢迎大家,关注工业3d算法库 wangcon.cn

网友F(2024-07-02):
经分析这个工具的执行速度,发现python仅时候低速物体识别,比如验证码,门禁等,高速物体(流水线,汽车)识别还是C,C++等比较合适

网友G(2024-08-02):
可以的,编程语言只是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