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计数器

楼主(2022-11-19):
前15次计数的数据每一次都放到了对应的寄存器中,怎么将接下来的计数,比如重新计数的数据都放到d264,也就是第15次计数的数据放的寄存器中呢?

网友A:
看程序中计数器为15时读取到的值是存放到D264中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程序中计数器为15时读取到的值是存放到D264中的呀



是,我想把第15次以后的数据也都放到d264中

网友B:
一个萝卜一个坑,寄存器可以这么智能了吗?

网友C:
把=改成>=不就好了吗?还是说不支持>=?另外你存同一个寄存器中,值会覆盖吧?

网友D:
把“=”改成“>=”三菱是支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东台西能工控"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看程序中计数器为15时读取到的值是存放到D264中的呀】进行回复:        ---------------------------...



那就用>=

网友E:
把=改成=>,15次以后的数据存在D264中,D264里面的数据是最后一次接通时的数据。